加工零件设计了一个夹具,大家看看是否合理

楼主(2011-04-16):
准备在车床上用三爪加工

网友:
你的目的是加工25的孔,夹具中心要有直径大于25的孔,3个M6的螺钉定位不可靠。

网友:
一般这样的零件批量大的话,最好做缩芯夹具。

网友(点评):
求解缩芯夹具,最好能附图,谢谢

网友:
本人不太懂,说下我的想法,不对之处,还望指正
我看到的车床夹具一般都是在夹具上钻孔,攻丝,然后用压板压住工件加工。

网友:
用花盘加工这零件,比你这可靠多了,两面用小角铁定位,还有两面用压板压紧就可加工了。

网友:
用平口钳夹紧,另一端用铁板顶住在钻床加工,也可行

网友:
怎么觉得是欠定位 .....不如找个圆筒,割条缝。把你的活放里三抓夹紧。

网友:
不可靠,精度不说,估计大刀的时候都会跑位。

网友:
用三爪夹哪啊,是外圆吗

网友:
比较认同6楼的意见,认为太繁琐,未必牢固可靠,还有卡爪的累积误差,小角铁的优势绝对好于这个夹具,

网友:
这个夹具最失败的就是一边开口 3个螺丝根本不起作用  50*50的工件 你夹具外径起码120 才能保证夹具不变形  用Φ120*25的料 两面光一刀 外圆车个小台阶 拿去线切割 比工件毛坯大5丝左右 完了 拿个Φ110*5的料把背后封起来  保证工件装的时候平   开个Φ30的孔  螺丝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M10的  螺丝冒出来的地方最好低下去点 垫铜片  以防工件上有挤压痕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方案最简单,不用切槽

网友:
这种定位不可靠啊,加紧稳定,定位误差大

网友:
好像真的是欠定位了,肯定会在加工时跑位的,不如用四爪卡盘方便

网友:
可以在你那个夹具上做个槽子,把工作凸出的位置放槽里边,但要配合好,这样两边锁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你用三个螺丝怎能保证孔的位置公差?你考虑得太复杂了,第四面不要铣掉,把四个角铣通变成四个凸台,两个定位两个攻丝作夹紧并把夹紧边铣出间隙,深度15就行了,方便装夹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缩芯夹具什么意思?

网友:
小机床没有四爪么? 装夹麻烦而且容易逃

网友:
用四爪家盘或者上数控铣

网友:
四爪自定心卡盘。用三爪卡盘的话,夹具不要用螺丝压,可在方孔德对角线上把夹具剖开,卡盘夹紧夹具就把工件夹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批量生产不是要每加工一个零件夹具就要装拆一次?

网友:
从生产效率的问题上来讲,如果有镗床就选择镗加工内孔,工件多个重合,采用靠垫垂直定位,压板压紧,镗第一个划线找正中心。

网友:
6楼方法不错,楼主你不光要考虑夹紧还要考虑定位。

网友:
不是太懂,不过看图觉得还是很牢靠的

网友:
跟着LZ一起学习下,虽然不是技术人员

网友:
怎么觉得没有定位 ,应该用两边定位,其他两边用螺栓顶紧,就可以加工孔,螺栓应改为M12的,仅供参考。

网友:
试试用线割一个相同的行位工装想,把工装开口不通,起到弹性的作用可以夹紧,装夹是可以快一些,质量也稳定

网友:
一般这样的零件批量大的话,最好做缩芯夹具。
什么是缩芯夹具?

网友(2011-06-05):
铣床做比较好吧!公差也可以的

网友:
严重反对刚性不租

网友:
四爪自定心卡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24楼上说的应该是弹簧夹具,不需要拆工装,卡盘松下一点夹具自己弹开工件就松了可以取出然后再装上一个再夹紧卡盘,卡盘锁紧夹具,夹具再锁紧工件,不过这种夹具放在三抓上不稳定因素太多,如果是用四爪的,夹具外形是四方的的话会很快的,有条件最好配上液压的卡盘。如图将四方块剖开,以方夹具中心扣出比你工件整体外轮廓大10丝的内轮廓最后夹在四爪上,这样的话夹具可能会Z方向窜动,自己想个办法解决下这个问题不大,这样的夹具你认为加工效率怎么样?
我来描述下加工步骤:1:上工件 2.手动夹紧卡盘(脚踩液压卡盘)3.手动加工(数控加工)4.卸料

网友:
不知道工件外表面是不是已经加工好了的,你这样定位在车床上镗孔,中心确实很难保证

网友:
我觉得是否可以以两个面定位,另两面用螺丝顶紧加工。

网友:
你设计的这个夹具不行,加工孔肯定会偏的,不如直接用四爪卡盘吧

网友:
拿到钻床上干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用花盘加工这零件,比你这可靠多了,两面用小角铁定位,还有两面用压板压紧就可加工了  6号说的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定位基准搞反了。有凸台的边是基准,而且螺纹太小了,用不了几次M6就不行了。

网友:
不可靠,精度不说,估计大刀的时候都会跑位

网友:
同意四爪卡盘方案,如果批量小而又精度要求不高,重新设计一下你的卡具,要不就先在铣床上铣然后上线切割割外边

网友(2011-07-06):
可靠性不好,尺寸不能保证,刚性也不好

网友:
这付模具 精度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12楼说的很详细  我的有个方块内丝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这个不行,只要一个螺丝就可以,具体你想想。这个太简单了。注意一楼说的后面要有让刀孔,像你这样的,不安全易撞刀

网友:
貌似夹不住吧,直接用四爪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太合理吧,夹具太小了点儿吧,干嘛不用四爪卡盘呢?比你做工装简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看去 只有你的方案跟我是一样的 顶你 不过你那边还是需要一点电修改1

网友:
有朋友论坛技术问题的加QQ1935786906
http://zxhae86.blog.163.com/  工装夹具设计及制造 (手动、液压、气动  )

网友:
直接用四爪卡盘不行吗?

网友:
位置精度难以保证,可靠性也差

网友:
不合理,工件在加工的过程中有移位的可能与趋势,如果切削力大于开口处两个螺钉的夹紧力那么工件肯定要移位,加上工件的惯性力,在加工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孔椭圆、工件飞出等事故,仅供参考

网友:
我看楼主已经消失了!
不过不妨随便说说吧!楼主的考虑有几个问题:1.三个方向定位、夹紧,第四边怎么办?在加工中有可能拖出;2.三个螺钉对位置,是不是考虑每次都要对?定位不准;3.夹具在车床上的安装应该是夹在三爪中,底部厚度不够。
所以,其实可以考虑外形加工给一点精度要求,然后夹具就按照零件外形做,夹具适当的地方开口,夹具在三爪中夹紧时即可近似自动定心地夹紧工件了;再要求定心准确的话,就必须做成锥面的槽,并采用端面压紧的形式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产品不是用三爪加工的,这样效率太低,而且设备成本也高。
只要用2000元一台的台车640机床即可加工,采用弹簧夹具,夹具内孔数铣,各边留0.2的余量再线切割开十字槽即可,
材料用空心定制型材,加工效率一班在2000件左右,员工工资每件0.05~0.06

网友:
  感觉这个夹具加工出来的安全性和加工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这个产品不是用三爪加工的,这样效率太低,而且设备成本也高。

2000元的台车
是什么样的
这么便宜

网友F:
首先感觉这位同志不太懂机械及机加工原理和工装设计,首先你的工装有些部位太薄弱,一装夹就变形,其二孔容易钻斜给攻丝造成难度,这是加工方面,工装方面,第一欠定位,第二M6丝太小,第三,工装不应该设计盲孔,第四不好找正,第五丝容易顶伤工件,

网友:
小同志,你的图纸看不清空的公差,从整体看应该是个很粗糙的工件,如果你的孔在IT8-IT9,数量很少的话,建议划线打眼,用虎钳夹着钻扩孔,如果在IT6-IT7建议加个绞孔,如果批量比较大有三种建议,第一,划线打眼,台钻钻孔,顶尖找正四爪加紧车孔,第二建议做个外圆内方对角割开的工装三抓加紧钻车或者用此工装上六角车床钻扩或钻扩绞。建议完毕

网友(点评):
不错的建议,老师说的工装也很经典,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觉这位同志不太懂机械及机加工原理和工装设计,首先你的工装有些部位太薄弱,一装夹就变形,其二孔容 ...

靠!高人啊!点评很到位!长见识了

网友:
只加工孔的话要加两个压板,这样很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