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广数980T被撞了,现在刀架不转了

楼主(2011-04-16):
有一台广数980T被撞了,现在刀架不转了,怎么办?想拆却不知怎么拆,该注意什么?请教各位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刀架?按照刀架说明书上来。

网友:
哎。。。。。太差劲了

网友:
经济型数控是经不起折腾,还是找售后吧

网友:
换刀架吧。找厂家买个新的。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吧!那个东西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把你的情况说具体点吗?
刀架不转会有很多种原因
撞到导致的话最好先查哈电器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会转了,但不能锁紧,昨天把涡杆拆下来, 轴承全坏了,换了新轴承,却不能锁紧,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锁不紧的情况是么样的?
是一直转到超时报警
还是转了个刀位不能锁紧

网友:
刀架怎么难修了?刀架最好修。描述不清楚不好判断。
首先,1.看刀架能否手动转动涡杆,(在刀架电机屁股或者刀架前面的涡杆头部一般会有用起子或内六角扳动涡杆的)
反时针转动涡杆,看是否能锁住刀架。能锁住就说明机械部分没问题,检查是否真的锁住了,用东西翘一下刀架。
2.刀架不自锁,和锁不住是2个概念。不自锁就是刀架的“信号盘”(我不知道叫什么就叫它“信号盘吧)出故障!一个可能是线没接对,接错极性容易烧坏。还有就是接触器坏。刀架在转到指定的刀位就收到个高频信号,然后系统给反转控制的接触器(有的是用需电器)加电,刀架电机反转。还有那个信号盘是有方向的,哎哟~要打不少字,说得不太清楚。

网友:
意思是对的,不过就是用霍尔元件制作的发信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刀架锁紧都是靠反转吗?我现在就是不锁紧,蜗杆不能反转,什么原因,正传时有一个工位有点卡,但能转过去。能说说怎么修吗?

网友:
刀架强度很低的,一般被撞过后中间的轴就弯曲了,所以正传会有点卡,反转会无法锁紧的。可以把刀架转动的上部拆下来,用直角尺和铜棒校正。注意!要慢点敲,这个轴中间是空的,容易断。大部分刀架可以手动转动蜗杆逆时针旋转,反转蜗杆锁刀架,你看看能否正常锁紧刀架。机械部分正常后还不能反转那就是“发信盘”上的霍尔元件坏了,可以用个好的发信盘换上去看看。在锁紧的时候霍尔元件和刀架上的磁铁相对应的,安装的时候注意点。刀架在转到你指定的到位时候,磁铁就对着霍尔元件(就当是磁铁吸合此处开关)系统就收到次此刀位高电平信号,然后给一个控制器加电,这个控制器就是把刀架电机的电源线跳线。系统收不到刀位信号就会一直正传,到了N秒后就会报警出错。有的还会有保险丝,检查保险丝是否通。大概的思路就这样的,我以前什么都不懂,都是被逼着自学!所以现在懂一点。你大胆的上,多思考,等你修好会发现没想象的那么难。那个信号盘是在安全电压内,别怕被电着。电机是380V的,这个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现在买了个新的刀架花了3600多块包括维修费。

网友(2016-03-27):
广数980T转动刀架怎么改成排刀?需要修改那个参数呢?求大师

网友:
广数980T转动刀架怎么改成排刀模式,怎么修改参数。求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