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00可以表面镀锌吗?

楼主(2011-04-16):
如题,可以表面镀锌吗?采用什么工艺镀?镀后对加工的尺寸有没有影响?价格是按什么计算的?

网友A:
铸铁件吗?我们这个材料做过称砣。一发黑就变成紫色了。
镀锌应该可以的吧。热镀,有厚度,价格按重量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件吗?我们这个材料做过称砣。一发黑就变成紫色了。
镀锌应该可以的吧。热镀,有厚度,价格按重量算。

除了热镀还是其他镀的方式吗?有厚度那就是对尺寸有影响了??会超1丝以上吗?

网友:
你不会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当地的电镀厂吗。这种工厂全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