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料加工,放上一天就会出现黑斑!

楼主(2011-04-16):
在加工铝件时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在加工完毕以后,放上一天就会出现黑斑,是不是材料问题,什么原因,有的却不会。

网友:

用的是什么工艺,怎么加工的,刀具是??冷却液是??
参考一下:http://wenku.baidu.com/view/5d8277160b4e767f5acfced5.html

网友:

材料是不是7075,,7075容易有斑,

网友:

貌似切削液有问题  在线等高手

网友:

主要有材料、切削液的问题切削液使你的材料氧化了,每件下来的产品用清水洗净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切削液的PH值,可能超过10了。5楼的意见你可试试。

网友:

跟切削液有关,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切削液?

网友:

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切削液的问题

网友(2011-05-31):

我以前也遇到过,跟切削液有关系,加工完后一定要拿清水清洗。

网友:

我们加工过7075材质零件,也出现过放置一段时间后颜色变黑,解决办法:加工完后,用清水清洗吹干

网友:

我们公司加工的LY的活没有清洗也没有出现这种问题,以后留个心了

网友:

铝件加工 如果不是大切屑量就不要用冷却液了。

网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铝材料,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产品出来后,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加工的铝件,不知道买的铝是什么型号的,产品出来后喷砂,后又氧化。材质一看一条一条的,是不是料的原因。喷砂或氧化不可能把材料弄成那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6061的进口材料,喷砂后氧化,表面还好,没这种情况,不排除材料的问题。或氧化过程的问题

网友:

不用担心,一般加工好后都要经过阳极氧化处理才能使用,你冷却液选的不对,建议用煤油冷却,不会有斑点的,加工效果很好,表面也很漂亮

网友:

哈哈,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切削液有影响          有的比较差的话          一会就变色了         最好是加工完后能放在防锈油或白矿油一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的买的铝在氧化出来没有条纹的,上次是材料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喷砂,在氧化完了,颜色发屋?样品的颜色发亮?看到后近快答复!

网友:

原来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我们这里不知道是哪种铝合金,做出来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1-07-03):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工件被氧化了,就是发霉了,
预防措施:加工完毕清理工件表面,保证表面干燥即可
如果可能使用水溶性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