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车刀的耐用程度简直太差了!

楼主(2011-04-16):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加工不锈钢材(料牌号HDR)  ,活件余量很大(车床加.工轴件),我出车精车用的都是G8的普通车道 。 车刀的耐用程度简直太差了!一会入口就烧坏了 。 活件直径120车至最小50(有台阶),粗车外圆主轴130转走刀0.38吃到量单边6mm   。 这样的参数连续加工10几分钟刀就烧了   。

各位大侠提宝贵意见   , 若是有刀具商请留下联系方式。   小弟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282877105@qq。com

楼主:
请各位说下适合加工这种材料的刀具型号

楼主:
谢谢老鹰加亮    小伙不胜感激

网友:
有冷却不?

网友:
可以考虑把速度减到100左右。走刀为0.25-0.3,单边吃刀6mm是不是大了一点?切削液采用浓的乳化液。
其实应该找追风大侠,他应该加工过,或者有办法。我车床几乎没有摸过,全是纸上谈兵。都是书上的知识。简直跟不上了。

网友:
小虾说的对 把乳化液加浓 用大流量   你去买几片T(三角)型刀片YW2的    粗切 中切   精切的话试一试高钴钢刀条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冷却不到位在你这种参数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大热量的,所以说冷却要到位,还有刀片的牌号要W1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
什么床子,一下上12个量,不锈钢最容易发热,刀要磨横刃,增加散热面积,走刀也很快。我加工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乳化切削液      版主给提供几种刀具吧最好是手工磨的  机夹刀具切削曹太小加工轴件容易震刀    今天我磨了N次刀  弄得我全身都是砂轮末  跟小鬼似地   这帮贪婪的采购员 买的刀我真的无语了  砂轮也是次品 真是汗颜那  我要求领导换刀了  希望得到刀具的型号  麻烦版主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309&extra=page%3D3

楼主:
大侠大侠  都在哪啊  快来帮帮忙吧  .....................

网友:
我们厂就是用G8的刀车不锈钢,虽然不是很好,但绝不像楼主说的那样,不敢说是采购的怎么怎么样了,但你们使用的刀具可能有问题,不是G8的

网友:
用yw2的合金试试看吧,效果应该好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刀的前角 后角尽量磨大,减少切削力和切削热

网友:
YW 2或YG8W都可以吧,YG8W比YG8耐磨,抗冲击和振动性能良好,用于耐热合金,钛合金,耐热不锈钢的粗车,断续切削。
本人新手~实际上没用过。

网友:
为什么不采购可转位的刀具用用?

网友:
用K类或W类都可以,切削速度低些,加乳化液

网友:
YW2可以,磨刀技术要求高 ,砂轮80目的  ,切削量太大,单边2-3MM可以,转速:粗车100——200     精车200——350 冷却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说说转换位的道具牌号 我试试

网友:
解决切削热的问题就好了,跟用超硬合金切削钛合金,高温合金的问题类似,因为这些材料的热传递性不好,容易产生加工硬化。如用高压冷却系统最好,山特,山高,肯纳,Iscar 和 Ceratiz都推出带高压喷嘴的刀把,值得一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个品牌都有,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轴累件  粗车精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兄弟呀,要是单边有十毫 米,你是不是也想一刀车呀,可以用YC45的硬质合金
机械刀,可以先用黛杰,CJ8015
用专用不锈钢切削液

楼主(2012-04-03):
我加工碳钢件   荒亮大的单边十个很正常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兄弟呀,要是单边有十毫 米,你是不是也想一刀车呀,可以用YC45的硬质合金

我加工碳钢件  荒量大的单边吃十个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工碳钢件  荒量大的单边吃十个很正常

普通碳钢和不锈钢能一样么,要不要做所有材料都一刀10毫米

网友:
建议单边吃刀加大走刀减小,速度降低,使用不锈钢专用切削液。

网友(2012-06-15):
谢谢分享资料,我也正苦恼不锈钢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