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与轴任意机构连接...方案讨论

楼主(2011-04-17):
前提条件:减速机与轴任意机构连接,减速机要一直一个方向转,轴需正反转,由于行程的关系,轴正反转必须超过一圈!
方案我已经想好,后续上图!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也许会有比我更好的方案!

网友:
可以尝试用棘轮棘爪机构吧

网友:
期待  楼主传图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减速机与轴任意机构连接,减速机要一直一个方向转,轴需正反转

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楼主:
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
路过,来学习一下。长长见识。

网友:
学习一下 长长见识 楼主你设计这个干嘛用的

网友:
这简单,别的都要复杂了。。。

网友:
不要求匀速转动的话,可行!

网友:
  过路人  坐等高手指教

网友:
注意是否会有死点的出现

网友:
学习中。。。。。。
期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
估计是水平不够。正反转不是可以用电机实现吗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客户的要求是不允许电机正反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计很新颖,值得学习,弱弱的问一下,正反转切换时齿轮间的冲击力怎么消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我到没想过,要不在连杆上装个弹簧,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网友:
以前的洗衣机是什么机构?

网友:
这位大侠,没这么麻烦吧.我没记错以前我做过一种结构,是用一根螺杆实现的,也就TR螺纹做双头,然后在收尾的地方把他连起来,从动件就能实现正反转,主动件只需一个方向转,
补充一下,双头,一头做右旋.一头做左旋

网友:
真的是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