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设备故障预知诊断,发展空间很大

楼主(2011-04-17):
由于设备故障诊断一般属于机械行业,与润滑油行业沟通较少,若部分使用润滑油作为设备故障诊断,可以拟补设备出现故障后才有诊断、预报期短、诊断数据通用性差的不足。使用润滑油进行故障诊断,其优点在于:
1、润滑油的质量及在使用中老化程度是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之一,老化程度也可以表示设备运行状况;
2、润滑油使用中含有的污染物(气体、液体、固体)的品种和数量是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之一,也表示设备运行状况和发生故障的可能。
3、很多润滑油化验方法已标准化,国内外所生产的化验设备品种、价格种类齐全,简单快捷、减少人为因素,结果有明确的数值表示,实用性强,又有现场快速的定量,或半定量方法提供现场决策。
应大力推广润滑油设备诊断技术的应用,与机械方法结合,普及设备故障诊断,普及设备故障预知维修,促进设备管理现代化。

网友:
这个听起来很新颖,有相当运动的地方就有润滑。确实很有发展前景。支持。。。

网友:
好思路,分析速度应该是关键吧
或许998大侠看到本帖会结合国内外的情况谈谈可行性
估计传感器什么的都得是国外的

网友:
国内早就有了,属于在线检测的范畴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已经是成熟的技术了,在国外的推广时间比较久一点,国内近十年左右也开始在推广。润滑油在设备中的流动类似于血液在人体中的流动,在流动过程中会将设备中的摩擦产生的金属屑带出,因此可以通过检测润滑油中的金属含量可以对设备的状态进行诊断,另外润滑油如果性质发生后不仅会降低润滑作用还会腐蚀设备,因此,检测润滑油的理化性质可以有效地预防其对设备的可能产生的危害,另外由于是通过仪器检测,因此数据可靠、数值化,可以进行相对直观的判断,据老美统计润滑油监测的投入产出比为1;696.

网友:
微为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国际知名公司及国内权威实验室合作推广在用润滑油(也称在用油或是油液)监测技术,联系方式:13916584624,王先生。

网友:
对于设备运转中的油样分析和设备故障预知检测如果能有相关的仪器设备就好了,但是由于各种设备用油标准不同,如果要统一起来恐怕还是比较麻烦,不过还是支持下!是个不错的前景!

网友:
好思路,有空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