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气缸做单一的往返运动。

楼主(2011-04-17):
如何控制气缸做单一的往返运动。有电路图更好了,需要哪些元件,要缓冲进给。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电磁阀和时间继电器

网友:
用电磁阀和时间继电器,要缓冲,看你的条件了

网友:
我在厂里装的好像有电磁阀单项的就行对装个弹簧就OK
还要个时间继电器和电磁继电器就可以搞定
期待专业人士贴个图

网友:
双头电磁阀和时间继电器,要缓冲,再加二个节流阀。

网友:
看你是什么气缸,单作用的用3通电磁阀,双作用的用5通电磁阀。还要继电器

网友(2011-08-19):
要缓冲气缸选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

网友:
方法一:用电磁阀,节流阀,时间继电器,应该就行,
方法二:用电磁阀,弹簧开缓冲
非专业人士,呵呵呵

网友:
发办法改变股份被改变

网友:
你们都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