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FANUC 0i TC和TD系统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1-04-17):
                 GO1 Z-16. F0.2
                 GO0 U3. Z2.
新版TD系统的GO1和G0在加工衔接时有个暂停大约零点几秒的时间。
老版TC系统的却没有暂停(很实用)
  请问能否更改参数不让刀具暂停?
   刀具暂停的时候工件表面有震纹!!
             急急急!!!!!

网友:
不知道 期待高手!~!~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引一下呀!!
期待!!!!!!!!!!!!!!

楼主:
看来没有人知道啊!!!1

网友A:
参数可改,是减速的参数,看看说明书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可改,是减速的参数,看看说明书再说。

能不能说具体点啊,最好附图,我才接触FANUC 0i TD系统

楼主:
参数是多少呀,急呀!!!!!!!!11111

网友:
1620前后的几个参数吧。不是很清楚,自己看看说明书。

网友(2011-05-21):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新接触0i td的有具体的吗

网友:
TD和TC的区别不在这,G1 和G0 的衔接有暂停我是没有发觉到,应该是机床硬件配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把,系统差别不会有这个原因的,请教下机床厂家

楼主:
有谁知道具体的参数号呀???
谢谢了

网友:
看来很少有人用过td的,我也没用过!

楼主(2011-07-07):
急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1-08-25):
好奇怪,我用的也是TD的没这问题啊,我们新买的三台一台也没有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据说TD是TC的升级版本

网友:
GO1 Z-16. F0.2
G04 X0.
GO0 U3. Z2.
加一个暂停0秒看看

网友:
参数1620、1622里的值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