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气缸做单一的往返运动

楼主(2011-04-17):
如何控制气缸做单一的往返运动。有电路图更好了,需要哪些元件,要缓冲进给。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传感器,电磁阀,控制柜吧

网友:
调速器,气管,电磁阀,电源,跟其他机构配合控制的话加传感器,一般是磁性的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要多学习。。。。。。。

网友:
呵呵,很基本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要多学习。。。。。。。
以前也想过,就是摸不到门槛

网友:
简单点做,气缸+时间继电器+电磁阀  就OK。

复杂点做,气缸+传感器+继电器+电磁阀+流量阀+空滤+调压阀+缓冲元件

网友(2011-06-10):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
减压阀,气管,电磁阀,控制开关(叫他开关),机械部件

网友:
9楼很类行,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可以用纯驱动,也可以电控或PLC控制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看看书吧。

网友:
气缸+电磁阀+空滤+调压阀+缓冲元件+开关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问百度!!!!!!!!!!!!!!

网友(2011-07-31):
开关+时间继电器+电磁阀+气缸  就OK了。

网友:
用plc控制比较好吧,

网友:
前面大家都都提了这么多了,就差个动力源=空压机!   呵呵

网友:
这还用PLC?太糟蹋PLC了吧!

网友: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气控阀来控制往返,油压缓冲器调节缓冲,这样可以不用电了。

网友(2011-09-16):
气缸+传感器+继电器+电磁阀+流量阀+空滤+调压阀+缓冲元件

网友(2011-10-17):
这个是初学者必上的课程!

网友:
 啥呀啥呀,这么复杂干撒? 气缸直接加个手阀! 解决问题!

网友:
有自带缓冲的气缸,其他控制,前面说的人都可以达到

网友:
新手多学习了.............

网友(2012-02-09):
1、气缸的单一往返动作是气缸控制最基本动作,可采用定时控制或传感器控制,或者定时及传感器组合控制。
2、气缸控制可采用TPC8-8TD型定时程序控制器来实现,定时控制及传感器控制都很容易实现。
3、控制器具有8路输入及8路输出,输入可接开关或传感器,输出可直接驱动24V电磁阀。
4、定时控制通过功能设置即可实现,传感器控制可根据需要配置磁性开关、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等开关量传感器。
5、定时程序控制器的特点是采用表格设置进行功能设置,无需编程,人人会用。可到网站搜索相关资料、说明书、视频教程及设置示例。

网友(2012-03-19):
气缸,接近开关,电磁发,PLC

网友(2012-07-10):
自锁继电器,切断开关

网友(2013-01-10):
气液增压缸+油压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