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口倒角的那个圆要不要画出来

楼主(2011-04-17):
SW转过来的图,内六角的沉孔,反面一个小圆,正面一个大圆,轮廓加倒角线4个圆了,另外螺纹孔的外面还套着个圆,也是倒角线。按照制图规则,这个倒角的圆是保留还是删掉?

网友:
倒角线是可以省略的,螺纹孔的牙底线是不能省略的(新手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认为倒角线应该保留,那也是实实在在的轮廓啊。6 [: T/ h7 I" B% X
像轴的倒角线不都是画出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