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装配中的零件在另一个装配体能否活动—请教

楼主(2011-04-17):
在建一台机器模型中,把A装配体装在B装配体中后,现在需要A装配体的零件在新的装配体B中能活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可以。当然它必须在原装配中是活动的;在新装配中右击/属性,改固定为活动。

网友:
改 刚性为柔性!!!!!!!!

网友:
首先装配体附属的零部件应该是还原状态的,然后右键-零部件属性-刚性改柔性(有的版本是固定改灵活)

网友:
哪位大侠能演示一下吗?求教啊

楼主:
我尝试了几次,期待高手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期待啊  我也想学习学习啊!!!!!

网友:
貌似都不行

网友:
我找了下也没有找到,哪 位能贴个图解释下了

网友:
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至今

网友:
学会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2013-10-12):
这个是常识啊

网友:
哈,真好,终于学会了啊

网友(2013-11-18):
谢谢,学习是必须的

网友:
解散子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