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方法

楼主(2011-04-17):
怎样加工如下图所示的平板,材料为铝合金,平面度要求0.1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是铝合金材料,平面度要求0.1mm。

网友:
原料是什么样的?你有什么设备?数控铣不行吗?

网友:
看不懂你这个东东。
进机械群119720593

网友:
这个图纸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说实话楼主的图纸标注不标准哦,如果要求不高铣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没有看懂,感觉如果要求标全的话,应该很难

网友:
数控铣应该能做好吧!!!!!!!!!

网友:
铣就可以了,平面度要求0.1mm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
按照图纸来看,要求不是很高嘛,按照尺寸来加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要求并不高,怎样克服工件变形?

网友:
铣床加工没问题的。。。。

网友:
太薄了很容易变形,能不能搞厚点

网友:
对变形是要考虑,至于0.1的平面度啊,铣床可以控制

网友:
用精板,再上铣床不就可以了。。。。

网友:
铣床?四角怎么铣那么标准?
图纸标的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精板是什么样的夹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铝板怎样定位,才能克服承受铣削力过后的平面度变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钢板呢!!!!
精板是六个面都加工过的。相对垂直的!!!!
没有看到你那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