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HY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

楼主(2011-04-17):
图纸上表面处理HY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着色的阳极氧化··· ···

网友(2016-01-20):
H.Y  看图纸上材料是Q235A 30CrMnSiA  钢件的氧化是什么鬼?

网友:
《GB1238-76 金属镀覆和化学处理表示方法》 查了这个标准 是氧化

网友:
钢件是可以氧化的,而且还可以喷砂氧化!

网友:
可能是Hydrogen的缩写

网友:
钢的氧化处理是将钢件在空气

水蒸气或化学药物中加热到适当温度,

使其表面形成一层蓝

(

或黑色

)

的氧化膜,以改善钢的耐蚀性和外观,这种工艺称为氧化处理,又叫发蓝处理。

氧化膜是一层致密而牢固的

Fe3O4

薄膜,

只有

0.5~1.5mm

厚,

对钢件的尺寸精度无影响。

氧化处理后的钢件还要进行肥皂液浸渍处理和浸油处理,

以提高氧化膜的防腐蚀能力和润滑

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