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盖5档的凸轮轴孔加工怎样解决刀痕问题?

楼主(2011-04-17):
请教

汽缸盖5档的凸轮轴孔加工怎样解决刀痕问题?直径是23的。铝合金缸盖!

网友(2012-04-22):
刀具应当有导向条,后面加毛刷去除

网友:
退刀痕一般是由钻头跳动大,主轴的本身跳动大,或钻头不对称引起的。
可以适当的减少进给量,钻头的跳动调整在0.03MM以内
钻头的侧刃检查下是否磨损严重,换支新的实验下。
主轴的跳动检查下。
被加工的工件是否和主轴垂直。
都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