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锥孔中的等深键槽,怎样加工才能高效率?

楼主(2011-04-17):
如题,圆锥孔中的等深键槽,怎样加工才能高效率?

网友:
老办法就是找基准 插孔。。。量多的话要保证孔位置才好做工装

网友:
量少的话,线切割!量多,做工装插孔!

网友:
做个夹具,拉

网友A:
这种设计不符合标准的哦!

楼主:
量大,怎么作夹具拉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不符合标准的哦!

但是我无改动的权利啊。就是这样等深的。。。。苦恼啊,量大,插削太慢

楼主:
苦恼啊,量大,插削太慢。怎么做夹具啊,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搞个电极,放电,不需要家具,成本比较低!,你可以几个一起放电!电火花便宜啊!

网友(2013-03-31):
老兄,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做个斜胎拉

网友:
量大的话拉削加工,做一个椎度夹具,拉刀平行于椎体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