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负倒棱,请教

楼主(2011-04-17):
最近在网上看一些关于车刀的文章。很多都说要磨负倒棱。想问问大家平常磨车刀有没有磨负倒棱。应该怎么磨?

网友:
粗加工的时候有助于增强刀刃的强度

网友:
粗加工一定要磨负倒棱,提高刀具耐用度,一般宽度0.15S

网友:
所谓负倒棱是指在常见的平直刀刃上磨出-15°左右前角,宽度0.1~0.2左右的倒棱,在有卷屑槽的情况下,负倒棱加大了刀具的楔角,增强了刀刃强度,扩大了散热面积,增加了切屑的变形,对刀具耐用度的提高和切屑的顺利卷出有着重要意义.切削时负倒棱刀尖上会有积屑瘤产生,增大了刀具的实际前角使刀刃变得锋利,积屑瘤不断产生和被新的积屑瘤替代,形成一条蓝色的负切屑,带走了部分的切削热,保护了刀尖.所以负倒棱修磨得正确与否,就看能否形成长卷屑并且屑卷内是否有一条蓝色的负切屑.

网友:
  我磨刀时都磨负倒棱,粗加工磨宽些,精加工磨得比较窄点。具体就看材质,和加工情况了。一般不超过一倍的走刀量(进给量)

网友:
很久不磨刀了,但磨的刀基本都有。

网友:
基本都要磨负倒棱,除非是加工铝或者橡胶。

网友(2011-05-21):
看情况,铸铁,切割件,磨负倒棱。
45号钢不用磨

网友(2011-08-01):
我是          新手
  不会磨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没摸过刀!

网友:
负倒棱和平棱都用到

网友:
一般手磨刀,用油石油一下刀尖,也就是进行刃口倒钝,相当于负倒棱,

网友:
4楼楼主说的太到位,学习了。

网友:
        耐久度上会有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