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的套筒有现成可买的吗?

楼主(2011-04-17):
做一个类似关节的机构,连接部分要用到轴承,要给轴承外面加一个套筒,固定轴承,这东西好买吗?

网友:
不是标准件,自然不好买,这种零件也普通吧?自己加工或外委,出点银子就行

网友:
一般都会有卖的啊,加工厂就有的

网友:
单件还是批量的?批量的话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