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的样式和尺寸,请教

楼主(2011-04-18):
请教高手,小弟是初学者,各位老大请赐教标题栏的样式和尺寸,在下先行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东西没什么标准,我用的是这个.

网友:
这怎么说啊,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机械制图书上都有啊,有很多种类型的,学校用和企业用不一样,每个工厂还都不一样,你安装CAXA直接提取最简单,CAXA可以转换成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