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不锈钢热处理。

楼主(2011-04-18):
这个不锈钢方管和板材焊接成型的支架,要做哪些热处理。
要求:
工作环境为真空,200度
保证支架变形量尽可能小。

楼主:
焊接后做退火去内应力,是否需要时效?温度和时间具体怎么控制
是否需要其他热处理工艺?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
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楼主:
来人啊,求助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各位大侠,指教一二啊!!

网友:
我也不怎么明白,可能是不需要时效处理,时效处理是为了把过饱和的合金元素在某一温度析出 ,沉淀在基体上以增加基体强度的。如果对零件性能要求不是很苛刻的话,不用时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