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报警 急在钱等

楼主(2011-04-18):
W轴伺服报警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除!!请师傅们帮帮忙!!

楼主:
驱动器过载保护怎么消除!

网友:
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
你光说报警~报警号是什么?你是什么系统!W轴是指的那根轴~我这的两种机床~一个W轴指的是换刀臂的驱动电机~一个指的工作台上的直线轴(双丝杠驱动工作台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