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钣金成本核算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1-04-18):
请教一下钣金成本核算的方法,谢谢!

网友:
你是说材料费?人工费?表面处理费?
我之前做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按重量算:15--20元/KG
在复杂点的算法就是:材料费*2.5=总报价

网友:
钣金成本核算的方法无非就是使用材料价格减去边角废料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