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和锡异常对凸轮轴(铸铁)有哪些不良影响?对凸轮轴磨削裂纹有影响吗?

楼主(2011-04-18):
有一批凸轮轴(铸铁)在磨削后出现了裂纹,检测化学成分,磷和锡有些异常。
问下:磷和锡对凸轮轴磨削裂纹有影响吗?磷和锡异常对凸轮轴有哪些不良影响?

网友:
这应当是成分问题引发的晶间缺陷,对产品性能有影响,特别是疲劳寿命,要做金相分析,看裂纹的规模与走向,才能确定这批东西是否要全面报废,泛泛说,说不清楚,你先做材料分析吧,

网友:
要看裂纹出现在什么位置。
局部裂纹,和材料关系就不是很大,主要是加工工艺参数不合理,冷却不充分造成的。
大侠怎么去管凸轮轴了?不是管曲轴吗。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管曲轴和凸轮轴了。

楼主:
只是这一批料有问题,几乎100%有裂纹,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换个批次试验了几十件也没有出现裂纹,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材料的问题,但我对材料不怎么懂,不知道什么与裂纹有关,化验了化学成分,磷和锡异常,也不知道和裂纹有关系没有。

网友(2011-06-18):
磷超标,会使工件发生冷脆,应力集中,这批工件肯定是不能再用了。

网友A(2011-08-18):
有同行,嘿嘿,有时间多指教,我是做凸轮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行,嘿嘿,有时间多指教,我是做凸轮轴的

好的,多多指教。

网友:
我是做曲轴的,也是铸件,学习到了

网友(点评):
多多指教,我也是学习曲轴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