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不锈钢钻孔攻牙如何获得较好的表面质量

楼主(2011-04-18):
       最近我们工厂里加工的316L不锈钢零件,上面需要打攻3个G1/4的螺纹盲孔,处去这3个孔以外其它都还可以.就是这3个螺纹孔加工得很差,在打底孔的时候表面质量就做等很差了.攻压以后就更不能看了.在这里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获得比较螺纹孔好的表面质量.特别是盲孔端面.

网友:
G1/4很好做,买好点的丝锥就可以了,如果原来用乳化液做切削液(攻丝液)的话需要换润滑性能好点的攻丝油

网友:
攻丝的时候用菜油加四氯化碳润滑

网友:
有的用米醋,试试吧。

网友A:
各位方法真多啊。

网友:
实在不行挤压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转速慢点钻孔的时候,
买个好点的丝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方法真多啊。

方法多吗?
你也出一个方法!?
直选对的,呵呵~~!

网友(2011-05-29):
盲孔端面??
是不是牙攻出来后有披风。。。
是的话钻孔时候要把握好了,注意加润滑液,攻牙时候要用攻牙油

网友(2011-07-0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们厂做316L都是做什么产品的? 希望能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路过 你慢慢供吧 我去打酱油

网友:
专用切削也i

网友:
专用清洗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气动元件

网友:
钻头磨好点就可以了!我们原来经常做,感觉还好!

网友:
火烧一下,立即放到水里,再攻丝,好攻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气动元件

我是做分析仪器零件的 用的也都是316材料的 这材料加工起来非常粘吧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