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射流的磨砂能不能回收?

楼主(2011-04-18):
看见大家都反应水射流切割效果好,想想水射流的磨砂能不能回收啊?

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降低加工成本了,而且也减少了磨料废弃处理这个问题。

请各位大佬出来说说看。

网友: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等于重新加工一遍砂,需要干燥,提纯,筛分,要上一整套设备,实际操作成本太高,因此不值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原来如此啊

网友:
呵呵还有一条,沙子使用过,如果你使用显微镜看你使用过的沙,已经没有鳞角了,就像鹅卵石一样。没有使用过的沙是三角形的。使用过的沙切割能力没有新沙快的。

网友:
我那么久只看过一家(常州)的水切割用户重复使用。 但是重复使用会因为砂的鳞角没有了, 令切割力减少, 切割时间加长。 这会使电费和设备的应用时间增加, 如果真正计算成本, 还是用新砂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