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才能保证两横孔同轴度?

楼主(2011-04-18):
各位大虾帮忙,这个零件怎样加工才能保证两横孔同轴度?同时还要保证与底孔垂直相交?如何测量?

网友:
铸件,镗孔,一刀下,我看见过的,加工费不低哦,嵊州的

网友:
三坐标检测的,好像浙江泰坦机械有限公司好像有的啊

网友:
以地平面为基准,上镗床

楼主:
用镗床怎样找正才能保证垂直相交0.05?

网友:
看图是由三个件组合而成,可以分开加工,组装时保证同轴度就行了。

网友:
这是件典型的数显镗铣床活,底平面立起与镗床工作台面垂直,固定,先一刀镗好两个横孔以保证同轴度,然后工作台旋转90°,镗底孔。机床的精度就是加工出零件尺寸的形位公差精度。没必要再专门检验了。在我的帖子“遭遇德国工程师”一文中400多个位置精度0.02的孔就是用这种镗床加工的,对方到现场看了加工工艺后,就不再提检验的事了。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带个分度的A轴,做个工装夹工件在分度盘上,一次装夹,三次分度加工直接搞定。

网友:
镗床上装个分度的不就可以了。
有气动的分度座精度能达到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