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加工,求助

楼主(2011-04-18):
看图说话,加工设备为850立式加工中心,材质QT600-3,无铸造底孔,批量产品,求助点为D30孔加工,该选用何种刀具及加工工艺。

网友:
看刀具手册去,就这个情况啊,不难的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啊?想学习下

网友:
球墨铸铁 用CBN刀具,

网友:
批量加工用CNC,你真猪。

网友:
精度一般,就是一般的加工中心用的镗刀就好了,刀片CBN最好,铸铁专用的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误解了,因为这个件还有很多其它工序,所以才会采用CNC加工,难点在于这个孔,镗刀或加长镗刀均无法达到此加工深度,所以我才会求助。
说实在的,我觉得真没有几个人认真看了这个图纸。

网友:
有高手能解答吗
期待中

网友:
右边那应该是个半边孔吧
你可以做个复合铰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