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划伤

楼主(2011-04-18):
现在一款锻件,材料45#,孔的规格是22的孔,30的深度。用京瓷U钻打孔,发现孔经常有划纹,为什么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再用气动旋转锉 锉一下吧,我们公司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径17.5的U钻转速3000进给150。参考下。

·

网友:
钻孔排屑困难,切屑很容易划伤已加工表面。钻到一定深度后每隔一段时间抬出钻头排屑然后再进行钻削

网友:
别一次打到底,多退几次钻头,

网友:
一次搞定没划伤道才怪。

网友:
退钻时慢一点,有的材料钻孔时开始热胀,钻过后又冷缩,退钻慢点即可避免孔小,又可避免划伤。

网友:
这就是U钻

网友:
啊,终于见识到U钻了

网友:
呵呵,我们以前的公司就是用的U钻,蛮好的!

网友(2011-05-30):
7楼的解释很合理

网友:
是的,不要一次钻到底~~

网友:
第一见U钻, 请问上面的刀粒可换吗?换了如何保证孔径

网友:
钻孔排屑困难,切屑很容易划伤已加工表面。钻到一定深度后每隔一段时间抬出钻头排屑然后再进行钻削 5 c4 L9 z! u6 d1 J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