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来临注意维修保养包装机械

楼主(2011-04-18):
夏季来临注意维修保养包装机械。包装机械是一种消耗品,所以要做好日常的维修保养。机
器再好,用的时间长了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小问题及时处理,莫让小问题变大问题。
 包装机械有很多的部件,做好日常的维修保养很关键。如果电气部件或者加热棒的绝缘效果
不好,就可能导致包装机械在工作的时候突然跳闸,这时不要慌,只要换一下绝缘性好的部
件就行。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机器在工作的时候运行速度很低,如果去关掉机器,按停
下的按钮时会发现,机器不会停机了,这可能就是横封编码器损坏、横封编码器连接轴松动
、已损坏导致无信号产生或原点接近开关产生松动造成了,和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所
以平常多注重包装机械的保养,等工作的时候就会减少这些事件的发生。
  还有一些其他的包装机械常见的问题,在这里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热电偶损坏或
接触不良会引起封口机温度不稳定,导致封口褶皱等,只需要更换热电偶或重新安装热电偶
,若热电偶正常,这就有可能是温控仪和固态继电器坏掉,需进行更新;由于热辊筒的表面
磨损会引起封口处热封不均匀,需清除热辊筒表面污垢,使用时需注意不能损伤封头表面,
不可用硬物硬刮。薄膜跑偏现象,可能是因为相关部件位置调整不当引起,可通过适量调整
成型器中心使之与薄膜安装轴中心一致,如果纵向辊筒上有粘有聚酯需清除,也可能是热辊
筒齿没有对齐,需对热辊筒进行调整。
对于包装机械常见问题的保养处理,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防范于未然,注重日常的包装机
械的保养维修很关键。炎炎夏日来临,对于包装机械的保养你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