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这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4-18):
(图片)

网友:
这张图里只是指出你的显卡型号,并没有说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现在的问题是用solidworks慢慢的要死.....

网友:
慢就去找原因吧,硬件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你用的什么系统呢?系统优化好了没有?
驱动装好了没有呢?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显卡啊?
为什么Solidworks数据库里会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