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质轴筒和铜垫接触,已知轴筒传递扭矩时怎么求铜垫上压紧力?

楼主(2011-04-18):
如题!讲明钢筒,端面自然是圆环形。假设直径r0,r1。

端面压在垫片上,接触面积也是圆环。面积π(r1²-r0²)。

就假设筒承受扭矩T Nm好了,视垫片为机座,为保持筒静止,施加在轴筒另一端面上的垂直压力应该是多少?

问题可能有些弱,希望有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圆环中线圆的半径r=(r0+r1)/2
则钢筒的平衡方程为:
T - T' = 0
T' = F*f*r
f为静摩擦系数。

楼主:
钢与铜之间摩擦系数取0.1到0.1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与帮助!我今天是按你所说的方式求解了一下:

一个自锁器的例子,190Nm的扭矩,等效半径r {(r1+r0)/2}大概29mm吧,钢与铜摩擦系数0.1,结果压力6万多N,

而该机构铜垫上压力实际是由一对背靠背碟簧压住铜垫,进而压住环筒,环筒另一端压住机座保证的。

我怎么想也不对啊?请教

网友:
建议上图片,最好是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因为图纸是在公司,不太方便拷贝,我电脑又暂时没有装CAD,抱歉只能用图片简单表示一下,您看像下图这样行么?钢质套筒外径64mm,内径52mm。我本意是想求碟簧极限位置的刚度,以便选型;这样就要求出正压力(最大情况)再除碟簧轴向形变量得刚度;可是求出的压力不太对?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抱歉!先下线了 休息一下明天再来

网友:
关注中,我也不会,正好学习!高手快来解答啊!

楼主:
新情况!

我今天偶然在另一家网站看到类似我的问题的一篇帖子,一位网友提出一种积分求解的思路:

按我上面给出条件求出压力是65N左右,只是他用了一个摩擦力跟半径成正比的假设,不知大家有什么想法?

网友(点评):
摩擦力不可能和半径成正比啊,f=N*s,N正压力,s摩擦系数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来拿威望的,拿了威望才可以去下载。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来拿威望的,拿了威望才可以去下载。哦哦

网友(2013-09-08):
摩擦力跟半径成正比?什么理论啊

网友(点评):
扭转轴中,应力和半径成正比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是,平常的,在键连接处,应力和半径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