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断裂口形态很粗糙,请教

楼主(2011-04-18):
这个是模具翻倒装置使用的轴,使用了1年,每天要做大概960剪切应力,大概有500KG。

断裂口的一侧可见有黄色锈斑,粗判断为微小裂纹扩散导致了轴的断裂。但是看到轴断裂口形态很粗糙,是不是材料45#钢有问题,还是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
想要不断,就做个强度校核,无非是增加直径,更换材料或者是提高表面粗糙度。现在好多设计都是经验设计连计算都省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工装已经有好几年历史了,就头次碰到这个问题。原件应该是日本的,没出过问题。后来换成国产了,就出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感觉断裂口子真的是太粗糙了

网友:
看样子是材质问题,另外看来轴颈没倒圆角导致应力集中也是有可能滴.用45#钢要调质处理,轴颈跟部要留圆角不能车成90°

网友:
了解一下,大家多多发表看法

网友:
晶粒粗大不一定材质有问题,也有可能热处理的工艺不对。一般通过正火的方式可以达到细化晶粒的目的。材质可以考虑换为40Cr。

网友:
改一下材质,如40Cr等,调质后再正火处理。再加一个圆弧过渡。

网友:
7楼正解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6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如果受力大的话
圆弧过度角一定要大一些

网友:
一般都是热处理,也建议改一下材质。

网友:
学习了,大家多发表啊   谢谢

网友:
材质和热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