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带表面为什么会出现横向的条纹呢?紧急求助

楼主(2011-04-19):
这是我公司昨天晚上轧的铜带,H65黄铜,为什么会出现横向的条纹呢?请行家指导!在线等提醒!!

网友:
振纹,辊子没有磨好吧?

网友:
辊子的原因,检查一下 。。

网友A:
这应该是辊子上面压了一个横印,摆动和下压辊用的是液压摆动缸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辊子用了一段时间了,以前都没问题,怎么现在就出现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辊子上面压了一个横印,摆动和下压辊用的是液压摆动缸么?

如果是辊子上用一个横印的话,那就应该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每个印子距离有辊子的周长那么长对不?可是我这个印子这么密

网友:
产生这种振纹的因素很多,前面大虾说了有辊子的问题,还要传动系统的问题,比如扭振,有时是辊子问题与扭振的结合,要一个一个排除,先检查辊子,要测量,看形状公差是多少,假如不是辊子的问题,再找系统问题,压下产生这类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没有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
我怀疑两个方面:轧机滚筒轴承问题,一个是齿轮传动问题,有可能是齿轮磨损或者非正常啮合造成的。

网友:
印子这么密是外力原因造成辊轮微跳动产生的,估计轴承和传动系统的问题的可能性会比较低,而辊轮调整的油压系统问题会高一些。
可以检查油压系统是否有抖振的情况。

网友(2011-06-07):
应该是震纹
估计是轧机本身的问题,LZ是什么类型的轧机

网友:
应该是振纹。楼主应该介绍一下所用轧机类型,以及产生故障前后工况,工艺参数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出在棍子上吧应该是振文你检查一下

网友:
据我看是两端轴承不均匀磨损造成的,可以将轴承重新预紧一下,或者成对的换掉。

网友:
我觉的是轴承晃动引起的~

网友(2011-07-19):
应该是振纹,先根据直径估算一下频率,再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