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19):
软件在直接打开文件时可以打开,但是直接打开软件时就会出现这个然后崩溃

改装5.0

网友:
好像是你的开始主机号  ptc_li-4.0里的不是全部替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网卡号?已经是全部替换了,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啊 从新装下看看

网友:
只能说你没装好,具体是那没装好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是遇到很多次这种情况

网友:
X:\proeWildfire 5.0m040\install\addon 文件夹里面的安装程序装一下。
如果不行,试下:
工具--定制屏幕--浏览器,把缺省情况下加载浏览器选项去掉。
如果还不行,config里面加个参数web_browser_homepage,设为about:BLANK。
如果还不行,重装下系统的IE或重装系统试试。
实在不行,你换个PROE安装程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装的是4.0的
......................................................
而且根本就进不到界面就不用谈定制屏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装了N次了,现在只能改用5.0了,不习惯...............

网友:
回复 楼主:

娃,你不是说直接打开了零件是可以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几年前也是遇到过好几次。好像是用什么软件清理了一下计算机垃圾了,然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算是重装了一遍也还是不能用。。最后是把系统重装了才好了。现在我电脑的系统垃圾也不敢随便乱清理了。会容易清理出问题来的,还不止是proe,当时好像连CAD都出了问题。。。

网友:
受教了~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一直以为是电脑配置低了~谢谢大侠们等下重装哈看看

网友(2011-07-21):
还没遇到过,是不是移动了什么配置文件。

网友:
4.0安装后还要破解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但不影响软件运行哦

网友(2011-10-21):
好想在bin文件夹里的另一个文件打开就行了

网友:
卸了重装一次呗,这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装了N次了,现在只能改用5.0了,不习惯...............

个人还是比较看好5.0的    感觉界面不错以及使用起来也比较流畅

网友:
你说的是网卡号?已经是全部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