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画齿轮

楼主(2011-04-19):
大家能告诉我一个简单的用UG6画齿轮的方法吗?

网友:
在最上面的“格式”选项吧,单击会出现一菜单,选中“表达式”,然后再设置齿轮的参数,如果不太明白,就去百度视频里下载相关教程,不过都不太清晰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的,下个标准件库就行了。。

网友:
下个小插件gear文件,放在安装目录下,打开UG新建一个零件,按住Ctrl+G找到gear打开  ,输入参数就行。gear我已经上传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