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设计参数(求助)

楼主(2011-04-19):
为这个外齿轮设计与之相啮合的内齿轮时,内齿轮的参数怎么确定,和这个外齿轮取相同的值可以么?因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没有具体做过内啮式的,我想也就是模数和齿数吧,注意中心距,其它的我想也没什么了,主要看你的工作状况了,不知道我说的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
1、确定中心距,计算出相应的参数。
2、确定速比,计算出相应的参数。

网友:
要有确定的传动比,要知道承受的载荷和转速,才能确定齿轮参数。

网友:
查一下手册,尤其注意齿数最小比例。

楼主:
传动比就是1:1,我的意思是做一个和图中所示外齿轮配套的内齿轮,齿数和模数都一样
在设计的时候内齿轮还有哪些参数要注意的?

网友:
齿轮看似很小啊?用于什么场合的?

1:1的传动比,为什么用内啮齿轮传动呢

网友:
内外啮合齿轮   能1:1的传动吗   那不就是一体的了  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