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轧机的弯辊缸密封老化

楼主(2011-04-19):
本人在钢厂做设备维护工作,今日一个轧机的弯辊缸密封老化,领导让更换所有弯辊缸的密封件崩溃,不知道诸位LZ,是否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这都是有定期维护规程的,你厂子也一定有,这种位置的缸都不是随意更换密封的,全线更换,要全线停产的,很少遇到你说的情况,一般是到一个周期才换 有计划的,同时检修其它设备 ,不会单独换这个密封,假如有故障了,要维修,但不是全线的,

网友:
要换,关键是要有备件。
0 s8 k* S; {7 h* x; B要不然的话,干着急啊。

网友:
很巧,我这的一个轧机的弯辊缸连接管接头也漏油,但是没有全线停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