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桌子脚是用什么机床做出来的?

楼主(2011-04-19):
请先看图
图中的桌子脚,不是说弯曲。是脚的一头大一头小,是用什么机床或是机械做出来的,工艺复杂吗?知道的请帮忙解答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冷扩,用一个锥型模具扩成型,若是镀铬也许是热扩。

网友A:
非常简单,用模具,液压胀的,
先预弯一下,不需要非常准确,放模具里面,合模,两端加压,升压,进给,就胀成了,批量尺寸是一致的,精确性好,效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用模具,液压胀的,
先预弯一下,不需要非常准确,放模具里面,合模,两端加压,升压,进给,就 ...

用模具,液压胀这样会不会厚薄不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他图示的,不会的,
产生不均要有条件的,要轴向力、内压、进给,多方面失调才会有,单纯简单形状的不均匀非常小,尤其对于民用物品,不必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了解这个工艺,能给我详细说下吗?

按你所说的是不是冲床就能办到?

网友:
不是冲床,是液压机,
设备有预弯机,模具,压力顶头,高压泵,

属于常规液压胀,没有技术深度,做汽车配件的许多厂子都是这么做的,行业有一定的利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做出上面桌子脚来就可以了,这样一套设备大概在多少钱呀!那里有生产上述设备的厂家?

网友:
看尺寸看精度了,泛泛说大概要200万左右了,有批量,对造型有要求,或出口的产品,可以玩,主打国内市场的,没必要,成本你受不了,

网友:
发个图片吧,看看,增加点概念,

网友(点评):
因为不了解,技术上看不出什么道道来,倒是举得别具美感...请问大侠这是胀管之后吧?表面质量挺好,这是在做一个弯头?菜鸟让大侠见笑啦

网友(点评):
是涨好以后开模,退顶杆过程中,不锈钢材料,特殊型中间鼓涨弯管,俺玩这类分析与计算,提供特殊咨询与项目前期分析,但要是大的,民品不玩,

网友(点评):
俺猜的倒还沾点边~ 看来液涨成型挺有用处的,也很有技术含量,需要涨到位,没缺陷,另外效率也高。好奇的问个问题,如果在高压胀管过程中,哪出现了泄漏突然爆了,会是什么场景?或是类似的液压高压系统,危险否?

网友(点评):
不会有危险,管子在模具里面,你可以看到模具的强度,另外,流量非常小,

网友(点评):
忽的想起来莫非这是一胜百的模具钢~ 厚重的模具钢看起来确实很结实,坚不可摧的样子,跟贫铀穿甲弹很搭配~ 不知两强相遇结果如何?~

网友(点评):
这个不必采用世界最顶尖的模具钢,没有必要,这个结构的耐高压能力足够了,做深拉等模具,比如铝罐的拉伸模具,用一胜百的,性能卓越,但非常贵的,

网友(点评):
嗯,需要根据设计目标、预算和计算来选用适合的材料,谢谢大侠解惑~

楼主:
200W,你还别说了,我就是想主打国内市场的,没想过这东西 要这么贵,要这么大的家伙才能做出贴子里图片的造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胀个桌子脚不用200W的设备吧,帮我想想有没有投资更低的设备

网友(点评):
你说一下你投资的目标值,我告诉你都有什么设备,一个500吨的液压机,配套高低压泵站,模具,你看到了,高压增压器,到2000巴的,还有切管,平头,等等设备,200万,我都没有能力玩,小的,我玩不了,没利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吧!

但是做个像那样的桌子脚要这么大投资的设备,是不是大材小用了。我现在怀疑,那桌子脚的造型可能不是你说有液压胀生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