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测量仪校准方法,请教

楼主(2011-04-19):
我们这有一台电动测量仪,可能是校准方法不对,每次校准后都不能保存或保存时间很短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
程序不能保存,1可能你不会用,2可能就是坏了,具体你问你那个牌子的厂家就知道了。

网友:
量仪有检定规程,首先检定确认测量仪是否合格。

网友:
呵呵,学习,顶下了,有时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