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门与活塞的干涉不一定出现在上止点吗?

楼主(2011-04-19):
气门与活塞的干涉不一定出现在上止点吗?

网友:
对呀!
做一个运动仿真才知道具体在哪里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想不明白,是因为气门延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止点是一个“时刻”
干涉的发生从开始到结束是一段“时间”。
在压缩冲程结束的上止点,由于进排气门都是关闭的,所以肯定不会发生干涉。
在排气冲程结束的上止点,由于此时进气门已提前打开,排气门尚未关闭,所以,如果设计不当,在活塞接近上止点的任何位置都有可能发生干涉。不一定正好在上止点。具体位置需要做运动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运动仿真。。。。。。。。。。。。。。。。。。。。。。。。

网友(2012-02-16):
一定不会把,有时候气门头掉块,阀口座脱落。会造成与活塞的碰撞

网友:
活塞上止点的时候,气门只打开了一点点,所以没有干涉。然后气门与活塞同时下行,而且气门下行的速度大于活塞下行的速度,这时气门就有可能打在活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