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曲率”在凸轮轴升程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上有什么表现?

楼主(2011-04-19):
负曲率在凸轮轴升程曲线、速度曲线、加速度曲线上有什么表现?

网友:
负到一个数值,发生‘滑脱’,就是不接触了,有间隙了,再转到正,就是撞击,大虾最好还是看看理论的书籍,比较明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加速度吧?

网友:
这种设计很多了。是为了优化气门的开关过程,体现在加速度曲线上。具体的曲线一做运动仿真就知道了。
只是给加工带来更大的难度,一是几何决定了刀具最大直径,比如精加工的砂轮的用一大一小,兼顾可行性和效率。
在因为接触曲率的问题,冷却也是个大问题,需要特殊处理。
你们有这样的新设备?

网友A(2011-06-18):
负曲率设备一般很难加工出来,在工作是也会出现速度的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曲率设备一般很难加工出来,在工作是也会出现速度的不连续。

负曲率一定导致速度的不连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