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50有气孔,请教

楼主(2011-04-19):
              铸件QT450有气孔,请问有无办法补救!怎么补!能焊接吗?怎么焊?谢谢!

网友:
应该说是不能补焊的,不过可以和用户协商,在一定条件下用补焊的方法挽救一些产品

网友:
看是什么部位。如果不是关键部位的话可以用合适的焊条焊接。

网友:
可以焊补,最好找技术好一点的技工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补啊???????????谢谢!!!!!

网友:
简单说就是——加热——铸铁焊条焊接——敲击消除应力加热——保温材料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