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发热,盼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19):
      液压站配齿轮泵,立式安装,无散热器,我初步怀疑是油位太高,油箱太小。具体情况是液压油到安装支架中上位置,梅花联轴器也浸在油中,齿轮泵离油箱底大概只有50毫米,泵cB-FK10-FL,电机3kW,配梅花联轴器,油箱内空高300,容量60升。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定量泵+溢流阀的结构。
高压溢流导致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请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量泵+溢流阀的结构。
高压溢流导致发热。

发热具体需要怎么解决呢,加散热器能否缓解呢

网友:
如果是间歇工作,在不工作时加阀卸荷就好了。

网友:
1\可更换一个换向阀,采用换向卸荷方式回油,减少溢流阀回油.2\油箱上可增加散热孔,改善介质冷却条件.

楼主:
F:\\1.jpg谢谢高手指点,原理图如下

网友:
加个电磁溢流阀,不工作时直接溢流,

网友:
我也学习了
赚积分,

网友:
油箱太小,需加大油箱。如果是一个阀工作,可改用"力土乐"系列“G”型阀。要是系统里有二个以上的阀则要把普通的溢流阀改用电磁溢流阀。如以上改动还不见效,则只有加冷却器了。

网友:
一般高压溢流都会产生大量的热,油箱小散热面积小油液温度就会很高,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冷却系统,有风冷和水冷的形式。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把溢流阀的回油加上散热片

网友:
直接加风冷却器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可能是持续打压的结果吧,

网友:
加个冷却器。。。。。。。。。。。

网友:
楼主应介绍一下系统工作压力,象齿轮泵这种10排量的,温度肯定会上升,建议增加风冷,油箱增大,间歇泄荷都可以,有条件加水冷效果更好,但要注意高温油循环的路径(一般是溢流阀的回油).

网友:
前段时间刚刚遇到类似同样的问题。 原因是选择的定量泵排量太大,系统工作的时候有一多半的油溢流,工况是系统连续运转。电磁溢流阀卸荷的时候不发热,后来加的水冷机代替循环水冷却,最后换成变量泵最终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加大油箱和增加风冷都需要,还是直接换成变量泵和加风冷。只有都试试

网友:
功率配置太高也会造成的,还有你的蓄能器有没测压力,换热器有没有定时清洗!

网友:
学习了,我也碰到这样很多问题,今天找到答案了。

网友:
路过,赚个积分。。。。。。。

网友:
油箱加大,阀流量加大

网友:
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是合理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流量大造成泵发热!

网友:
高压溢流导致发热。.............

网友:
工作时,没有负荷就卸压,用个M型阀

网友(2011-06-05):
其实加一个电气信号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蓄能器,压力达到设定值泵就停止工作。

网友:
不长工作的话,就添加卸荷方面的阀。实在不行就得整散热的。

网友(2011-08-10):
你可以先换变量泵试试的...油箱设计时不都经过各方面计算估计才具体确定尺寸的吗,换油箱不太现实吧....

网友:
间歇工作就用常开电磁溢流阀,不用时就断电;长时间工作就加冷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