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rMnMo,太硬,无法车加工,应该怎样退火?

楼主(2011-04-19):
5CrMnMo,太硬,无法车加工,应该怎样退火?

网友:
这个材料要正火处理的呀。

网友:

5CrMnMo:属于模具钢,需要它的硬度.
应车后淬火再精加工(例磨)
现太硬,无法车加工----进口刀具

网友:
高温退火啊,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这40硌就是那样做的

网友:
40硌用高温退火吗? 我们都直接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具钢的,余量大,不退火车到什么时候

游客

网友(2012-04-22):
可以大余量硬车,参考《加工淬火后冷镦模具钢用CBN刀具的切削参数优化》

网友(2011-05-31):
不好意思 看错了字了  呵呵

网友:
一般先粗加工,处理后精加工的吧,如淬火后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