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测试的探讨,刚接了一项目

楼主(2011-04-19):
最近接手个项目是无线网络室外机的防水测试。对方要求是用压缩空气进行测试!测试标准--充气4个气压在20秒内保持在1.5以上气压!机箱尺寸在170*150*80.机箱外接口为R8的螺纹口。材料为铝合金,表面喷涂处理。机箱外接方式为接口处加装橡胶垫。机箱为上下螺丝连接,结合面为凹凸型加橡胶圈。
对方主要想要低成本采购到能达到测试目。另能达到傻瓜式操作。合格-测试产品弹出  -不合格机械锁住 。PLC控制是很好的方案!单我想用最简单的继电器来控制。下面是达到的具体目的

机内加压测试
测试基本功能
利用压缩空气充填至及箱内。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保持一定压力。时间及压力感应值可调整。通过实际测试验证产品再调整取标准值。
充气接口为快速无障碍连接。测试机箱放置到工装正确位置后充气口可自动对接到机箱并自动充气到设定气压值再关闭进气回路。保证机箱气压的独立。
充气后有密封不良 感应压力在设定值的负数——红灯亮 警告不合格。机械装置锁住,需人工解锁后方可把检测的产品取出。 充气后气压在设定值的正数 绿灯亮并扬声器响起——表示通过。达到设定的时间后机械装置自动解锁,检测的产品可自动弹出方便人工取走。
   测试机台工装主体材料为铝合金。附控制箱一个,空气净化器一个。面板可视附件有气压指示表——警告灯(红)—— 合格灯(绿)

电气控制上不知有没有大哥可以给个控制图

网友:
现在PLC又不贵,实现起来又简单,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

网友:
一次只能测一个吗?20s一个效率有点低啊

网友:
是啊,这种系统用PLC来做,很简单的.为什么要用继电器呢?再说,几个控制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价格加起来,可能比一台简单PLC的价格还贵.

网友:
直接用PLC啊,注意压力传感器选择时是电压还是电流型就好啦。因为PLC要么接受电流型要么是电压型。要是真的买错拉也可以用并串电阻的方法改正。

网友:
测漏要有压力传感器,这么最重要!

楼主:
这东西量不大!不要效率的。要省钱

网友:
用正压来测这个,而且靠气缸压住通气口,这个有点风险。

一般来说,这种测试,都是进行负压测试,如果保持在一定时间下,漏气之后的气压还能保持在某个负压之内,就说明产品是合格的。

负压的好处,在通气的接口处不需要很大压力的气缸来顶住,靠自身的负压就能保证良好的密封,我们以前做真空设备,检漏都是这样来做的,方便快捷

楼主:
哎!我也想做负压的呀!而且我一直就是在做真空测试的!可人家不想买真空泵——省钱。说工厂压缩空气方便。我说压缩空气会影响元气件寿命。人还说要经济型的!郁闷的我抑郁了

游客

网友(2012-04-12):
用压缩空气同样可以实现负压啊,买个真空发生器就行了。如果想节能,那就用瑞典PIAB的真空发生器,噪音还小。

楼主:
当初人家就指定要正压

网友:
气密仪,我做过,用压缩空气没问题的,很稳定,空气要过滤好就是了。我是用来做车灯气密检测的。。。。。。。。

网友:
太简单了,还用谈论吗?

网友:
哎,受益于人就得受制于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