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在绘制草图中,关于“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1-04-19):
怎样把红色曲线的起点B点 ,约束到A点,(我在画红色曲线时,就是以两条线的交点,也就是A点画的,但为什么A点和B点还是分开了,没有被约束到一起)
蓝色的封闭曲线在水平面上,红色的曲线在垂直面上。

网友:
把源文件发过来,我帮你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约束来达到你的要求:
1.竖直线的下面断点在水平线上
2.竖直线下端点与水平面内Y轴方向线的端点(随便哪个)重合,这样竖直线的位置就会约束到你要的交点处。这个约束是通过投影的形式实现的。你可以试下其他的方式建立竖直平面作草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种方法行不通,第二种通过投影的方式来约束,这种方法我不是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源文件已经发送到你的qq邮箱里了,注意查收,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在外面出差,下周二回去后才能用UG给你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插入一个点,还是不行。但我找到方法了。就是用尺寸约束的方法  把A点和B点,联到一起。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我做的约束。你选择直线的端点而不是中点,UG就会选择该点在草图所在平面的投影点进行匹配。我新做的一个草图能够帮你理解这种投影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