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位置控制

楼主(2011-04-19):
用什么办法来控制液压机油缸动作的精确位置,比如误差范围在±0.05mm以内,通常情况用旋转编码器来控制(因为行程比较长),但误差太大。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控制液压机油缸动作的精确位置,用在什么方面的呢?误差范围在±0.05mm以内很容易实现.现在控制误差范围在±0.005mm也很常见.

网友:
直接用光栅尺不好么?国产光栅尺价格超低,你的行程有多少?

网友:
不知用光电编码器可否

网友(2011-12-09):
采用电液伺服阀,伺服控制系统,可以用PLC构成

网友:
微脉冲位移传感器+电液比例阀+PLC

网友:
可以用光电开关来控制

网友:
液压油路加装几个电磁阀和一个背压阀把行程分成几段快到你需要的行程的时候控制油路转换变成慢速移动,加装电子尺或解码就可以轻松搞定。主要油路设计的好,快到位置的时候要慢误差就小!

网友:
采用电液伺服阀,位移传感器、伺服控制系统,可以用PLC构成。以前的系统是0.03

网友(2012-02-05):
资料太好了!学习一下!

网友:
采用电液伺服阀,伺服控制系统,可以用PLC构成,位移传感器,精度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