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与滑环怎样连接

楼主(2011-04-19):
想用一个磨削电主轴来进行电火花磨削加工,因此要与一个放电滑环与电主轴相连接,但本人经验浅薄不知道怎样两者怎样装在一起,望请教~!
下图是电主轴结构图:

网友:
碳刷呀,直流有刷电机都是用这种结构的。
一个带尾巴的碳刷,加弹簧机构(压紧碳刷)。转子上做个光洁的导电面(必须导电良好,不然这里成加工面了)。

网友:
转台中都有转轴-滑环结构。只能给你线索。

网友:
学习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里有个关于滑环连接的视频,看看有用没?
http://www.56.com/w19/play_album-aid-6774955_vid-MjQyODk3Njg.html

网友:
参照下手持电钻里面的 碳刷吧

网友:
有专业做这种滑环的,可以上网找找,但是一般比较贵点,简单的就是楼上说的用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