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画机构简图能实现运动模拟吗?

楼主(2011-04-19):
请教各位大侠,用solidworks 画机构简图能否实现运动模拟,例如说找出某个节点的运动轨迹等等。solidworks 是否能实现这个功能,如果可以,如何操作。。。谢谢!(CATIA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的,下面是我的方法。我以四连杆机构为例。先建好模型

装配好后在要分析的一个节点(我是在连杆与摇杆的连接处),打开连杆,在要分析的节点绘制一个草图,
然后在装配体里把motion插件选上,再在运动算例里面对四连杆机构进行仿真,

仿真结束后点击“结果和图解”按钮,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在圈住的地方选择连杆草图中绘制的那个点,也就是要分析轨迹的点。

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记得给我加分呀很久没用了,捣鼓这东西用了很长时间。

网友:
昨天就看到这个帖子了,以为有人回帖,结果今天看没人回。

刚回完,结果有人比我先捣鼓出来了,差几分钟,比我的还详细。晕倒

网友:
可以实现,方法是:先制作块,然后按简图定义连接关系,同心、重合……等,然后右键,从块制作零件,再插入马达,机构,机构简图就可以动态仿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答。。。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遍,这效果出来了。  我还有几个疑问就是,这个轨迹为什么不能是完整的一圈,刚才这个图的轨迹就没转完一圈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是得画出简单的三维图来模拟,能否不画三维图,就以二维的机构简图实现运动轨迹的模拟?谢谢。。。再次非常感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没关系,我依然非常感谢你的热忱帮忙。有个问题问下,按照一楼的方法,得出的轨迹不能完整的一个圈,转到大概3/4的地方就停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讲下怎么制作块和其他的操作方法吗?谢谢

网友(点评):
你可以使用SW自带帮助。制作块很简单,你打开块工具栏,然后再绘图区绘制图形,图形绘制好后,你点:“制作块”--选择 要制作为块的图形 拖动块的蓝色坐标放到你将要配合的点上,比如圆心、线段中点 端点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我模拟的时候选择的是10rpmin,模拟时间只有4s,所以摇杆没有转满一圈。

网友(点评):
你可以拖动时间轴,拖到10S的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sw好像没有只画二维图就可以模拟运动的功能。

网友(点评):
谁说没有 你不会而已。什么叫自上而下设计?机构简图是可以动的。如果要仿真则必须要使用从块制作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你学习,还没用过这些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高手的帮忙。我正在尝试中,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以前还真没用过这功能,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你之前说的方法是:先制作块,然后按简图定义连接关系,同心、重合……等,然后右键,从块制作零件。现在我问下:
1,制作好块,之后,怎么样添加连接关系
2,怎么从块制作零件吗?是不是就是用从顶向下的设计方法做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机构的问题,还想弄下SW怎么运动,看了这个太好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条件限制它旋转的角度(活动的范围)

网友(2012-01-14):
今天试了一下草图的模拟工具,确实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还能这样整啊

网友:
可以详细讲下怎么制作块和其他的操作方法吗?谢谢

网友:
很强大,留着以后用

网友D:
我有这方面的视频 需要留个邮箱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从二维构思到三维装配体嘛

楼主(2012-02-15):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方面的视频 需要留个邮箱

很久没来这里看了,有空给我发下,交流交流,谢谢。commom2006@126.com

网友:
学习了!谢谢!!!!!
sophiajake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Man、限量版 :
     有视频请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jicktom11@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答。。。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遍,这效果出来了。  我还有几个疑 ...

圆周运动中,从一点转动到另一点有正反2个方向,SW走的是捷径,所以,圆周运动需要走2次,每次角度都不能超过180度,否则它就回头跑。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方面的视频 需要留个邮箱

朋友,能给我发一份吗
49207891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没关系,我依然非常感谢你的热忱帮忙。有个问题问下,按照一楼的方法,得出 ...

因为这是个双曲柄摇杆机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下面是我的方法。我以四连杆机构为例。先建好模型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下面是我的方法。我以四连杆机构为例。先建好模型

有水平,我怎么没发现呢~

网友(2013-12-12):
学习了,知道怎么做轨迹了

网友(2014-05-01):
。什么叫自上而下设计?机构简图是可以动的。

网友:
长见识了,上班了搞搞看,

网友:
向你学习,还没用过这些功能

网友: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