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泰数控车螺纹的程序,求助

楼主(2011-04-19):
哪位高手知道广泰数控车螺纹的程序?我现在操作一台厂里的破机器,广泰的,没说明书,现在让车螺纹,不知道咋办了。有知道的还请给兄弟说下,先谢谢了。(尽量说的详细点,比如要车M48*5的长度30的螺纹)

网友(2011-08-06):
我有书,不过在厂里,。。。。我也做过,不过没做过螺纹

网友:
你做过广数系统吗、、、、跟G92一样编程。。不过广泰是G78。。。。

网友A:
广泰还不错,到官网上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泰还不错,到官网上下呀!

我厂里有4台广泰的,车螺纹乱牙。不知道怎么回事。。。。。编码器没问题,,程序不错、、
用的是G78指令。。。

网友:
车螺纹乱牙,可能的原因有:1)工件未夹紧,切削螺纹时工件转动;2)编码器信号不良,或+5v压降过大;3)电动刀架反转时间过小,造成刀架未锁紧或排刀刀夹松动,等等。